极微弱信号检测

楼主(2007-11-20):
 大家好,我现在想设计一个电路,是对uV级信号的检测,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检测,希望哪位大哥能指点以下,谢谢。锁相放大电路如何?

网友A:
输入阻抗?带宽?什么信号?环境如何?

楼主:

模拟信号,频率为0.5MHZ到2MHZ,环境恶略

网友B:
必须考虑传感器的特性

注意噪声
有两种:一种是外界的干扰噪声可以通过屏蔽等方法加以消除,另外一种是放大器自身产生的噪声,在小信号下必须很小心的设计电路使放大电路的噪声达到最小。

在噪声匹配的前提下尽量提高前级的增益。

1.先分析传感器的特性,大致计算出传感器的输出电阻

2.分析放大器的En与In,首先必须选取En与In比有用信号远小的器件。
设计出使En/In=传感器的输出电阻的电路,这样就达到噪声匹配,在该传感器的输入下噪声系数最小。

注意,一般的电路在不同的频率范围下面起主导作用的噪声不一样
在低频下面主要是闪烁噪声,在中频下面一般是白噪声,在高频下面一般是分配噪声。所以必须搞清楚在你的频率下面的前级放大器的噪声是属于哪一种
一般建议选择设计放大器的时候使你的有用信号的范围对放大器来说产生的是白噪声,尽量避免闪烁和分配噪声的范围,应为在白噪声的范围下,系统的噪声系数比较稳定,随频率的变化不太大。

一句话在满足噪声匹配的前提下,尽量提高第一级的放大倍数。这就是小信号低噪声设计的准则~~~~~~~~

网友C:
补充:uV 级信号,最好用锁相

需要信号频率、相位稳定,并且已知(不然就需要扫描)
第一级放大器很关键,必须根据信号源阻抗选择运放型号(低阻型或高阻型)

网友D:
佩服Analog921的模拟功底

这个频率似乎在AM波段,如果选频的话可用LA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