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个电路忽悠了

楼主(2007-11-21):
《OP放大电路设计 》上得一个电路,据书上说是以带通滤波器。
我仿真发现,不管输入频率是多少,输出总是一固定电平。

网友A:
输入是直流呢?

网友B:
运放连电源都没有

仿什么真?
自己忽悠自己。

网友C:
被忽悠的鱼

楼主:
awey,输出是交流
maychang,防真的时候是有电源的,抓图的时候我把电源去掉了(汗)

网友D:
分析一下它的交流特性,看看曲线。

网友B:
回楼主5楼帖

那就把电源加上再发一次。电源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影响运放工作状态的。
既然是仿真,把示波器波形也贴出来。另外,示波器是双踪,为什么不用示波器一路看输入及各点直流电位,一路看输出?那样多方便。

网友E:
这电路怎么又积分 又微分的

我晕了
- -#

网友F:
呵呵,这就晕了啊?

要实现带通,当然是高通加低通啦

实在晕了就用软件仿真吧,仿真完了再研究它的传递函数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page=2&t=2754031&tp=%u6211%u5206%u6790%u8FD9%u4E2A%u6EE4%u6CE2%u5668%u65F6%u611F%u89C9%u66B4%u96BE%uFF0C%u8BF7%u9AD8%u624B%u591A%u591A%u6307%u6559%uFF01

网友E:
偶知道是带通哦

怎么算上下限频率?
找资料去

网友G:
要用正负电源的.

 供电要用正负电源的.

网友H:
仿真软件

各位都用什么仿真软件啊,推荐一个好用的.
先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在看看

网友I:
不可理解

2 问输入,你答输出
3 问电源,你居然拷屏也能弄丢。

‖‖‖实在应该忽悠‖‖‖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楼: 输入是直流呢?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运放连电源都没有
仿什么真?
自己忽悠自己。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回复
awey,输出是交流
maychang,防真的时候是有电源的,抓图的时候我把电源去掉了(汗)

楼主:
ic921

awey,那个问题是我的错
maychang那个问题,是你没理解的好。。我是说,抓图的时候人为的把电源去掉了,不是你想像中的把电源拷屏的时候搞丢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J:
呵呵,我看清了

只是我认为是拷屏得来的图片,最少是截屏吧。虽然没必要知道为什么要去掉,但确实不必这样的。

有空常来!

楼主:
ic921

哈哈~!~一定。.当时去掉是为了好看一点,.

网友K:
LZ不厚到

解决了也不表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