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买了一个3W的变压器带不动200mA的电路板

楼主(2007-11-22):
变压器参数:220V 50Hz 转 6V  ,功率3W

在5V稳压电源(500mA)里面拆了出来一块7805小板,因5V稳压电源里面的变压器体积很大,所以把它放在一边

用买回来的3W变压器代替它接到电路板上测试,液晶可以正常显示,但读ID卡时没有反应,换回5V稳压电源里面的变压器,电路板又可以正常读卡了

网友A:
dd

那你弄个功率电阻测测变压器啊看是不是6v3w

楼主:
刚才量了一下电压,7805的输入电压是6.8V

而原装的变压器是13.6V

网友A:
dd

7805输入电压最小要在8v左右,那你买的那个不能用了

网友B:
大约需用9V/10VA

网友C:
最小压差

网友D:
你用LDO估计就可以

但是如果作产品的话,还是要换变压器
因为电网的电压也可能下降
你的变压器买错了

网友E:
选择变压器要留有余量

    该变压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这么小功率的变压器其线包电阻很大,输出电压在负载较重时会明显下降,而78系列要求输入输出的压差至少2.5V,再考虑20%的电网电压波动,用9V变压器是必须的。电压升高后,功率也得相应增加,要根据实际电流计算所需要的功率并留至少30%-50%的余量,铁芯质量不好时,余量还得再加大,否则长时工作下温升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