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有源音箱,请高手帮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图

楼主(2007-11-23):
(无正文)

网友A:
TDA2002的datasheet上面有典型应用电路

你的电路,负反馈比较深。

网友B:
只要按照器件手册中的推荐电路做就可以了

TDA2030A更常用些,功率也大点。你的电路中,C3应该减小,R1和R2则应增大些,最好按照手册中推荐的电路和参数来做。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

网友C:
ST的TDA2030A给的一个电路:

楼主:
谢谢,先收下了

楼主(2008-01-10):
呵呵, 刚做了一个

将就可以听音乐了

就是声音偏小了一点 (目前用的是12V 500mA电源)

网友D:
请问何谓“负反馈过深”?

另外,负反馈过深会造成何种影响呢?

网友A:
负反馈不合适,会使闭环特性不符合设计要求

甚至可能自激振荡。
负反馈不是想加多少就可以加多少,需要根据开环特性和所要求的闭环特性计算。有可能无论怎样加负反馈都不能满足要求,那就只能降低要求或是整个推倒重来。

网友E(2009-11-12):
呵呵,我也想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