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这样供电?

楼主(2007-11-25):
单片机系统能否从外部直流200v的导线上直接取电?
我想:1.可以用一个变压器,将200v变为3v给单片机供电
      2.想利用电容来做,把电容当作电源来用,不知道可不可以?
有没有好的办法将200v电压 变为3v?请高手致电啊〉?

网友A:
有专用的AC-DC模块

网友B:
最好用开关电源。参考一下手机充电适配器

楼主:
电容充电是否可行?

不想用变压器,因为不想单片机模块太大。
能否利用200直流 给电容充电,然后电容放电给单片机供电?我知道这个时间很短暂,也有许多问题,但是该方法有没有人用过啊?
另外,单片机供电能否从485转232,得线上取电?谢谢

网友A:
总线上电力很小,不提倡

电容充电,没多少容量,恐怕启动都没结束就没了。

AC 220V,用电容降压,不安全,也不提倡,个人还很反对。

楼主:
是直流200v

网友C:
200V你的单片机能用?

要变成5v还不是要开关电源。

网友D:
直流电不能简单用电容降压

    有种“开关电容”的DCDC技术理论上可用,232芯片就是用这种技术取得232电平的,这种电源变换技术也称“电荷泵”,但现实中没有符合你要求的电荷泵器件,自己实现比普通电感储能式或高频变压器式的DCDC更复杂,不如用成品DCDC稍加改造即可实现。
    至于从总线上取电,除非你的MCU系统功耗极微,否则能量不足,而且也需要DCDC。

网友E:
LZ理解错误,

去随便找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F:
手机充电器做到两三块钱啊,舍得不?

网友G:
可以用电阻直接降压稳压管稳压

2-3W的金属氧化皮膜电阻即可,看你单片机耗电如何了。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H:
电阻分压,再稳压,

电阻分压,再稳压,应该可以吧.单片机系统的功耗应该不大吧

网友I:
现在DC-DC芯片很多啊

先把电压分压 在用DC芯片 78L05 等

网友J:
用开关电源

网友K:
dcdc 支持这么高的直流电压输入吗

200V直流,做成开关电源可以是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