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帮看一下这个电路 Q3:TIP41C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楼主(2007-11-25):
请问Q3:TIP41C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如下图所示,运放、复合管和康铜丝绕制成的电阻构成V/I转换与数据采集电路。
运放LM358将D/A输出的电压信号与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分后转换为电流信号,控制复合管的基极电流以达到对复合管集电极电流(恒流源电流输出)的控制。运放应采用低温漂的集成运放LM358,因为温漂经后级复合管的放大,会加大其引起的误差。复合管的前级采用TIP41C,后级采用两个TIP42C并联,这样的复合可以减小每个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各自承担输出电流的一半),使各个晶体管处于线性放大区,即可以扩大输出电流的范围,又避免晶体管趋于饱和,达到输出电流可调。
采用康铜丝绕制成1Ω电阻Rf,其两端电压数值上即为输出电流值。 Rf的阻值不应过大,否则易使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致使输出电流不可调整;同时利用交流毫伏表测量1Ω电阻Rf上的电压,不用换算就可以直接读取输出电流的纹波值。
请问Q3:TIP41C在这里有什么用处

网友A:
没什么特殊吧?

就是运放进行电压放在后,进行电流放大,以驱动Q1和Q2。

有一点不明:此图前面是D/A,后面又成了A/D。何故?是变送器的电路?

网友B:
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奇怪

答案你自己已经说过了,“复合管的前级采用TIP41C,后级采用两个TIP42C并联”,还要问?

倒是觉得设计不很合理:Rf上最大电流不到2A,管子功耗最大不到6W,似乎不必两支TIP42并联,一支够了。TIP41也可以用小功率管如8050等。

网友C:
Q3 与Q1Q2组成一个NPN型的复合管

复合管的前级采用TIP41C,后级采用两个TIP42C并联,这样的复合可以减小每个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各自承担输出电流的一半),使各个晶体管处于线性放大区,即可以扩大输出电流的范围,又避免晶体管趋于饱和,达到输出电流可调。
===========================
复合管主要是提高放大倍数,与饱和无关

Rf的阻值不应过大,否则易使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致使输出电流不可调整
===========================
三极管是否饱和与Rf没关系

网友D:
不就是一达林顿管的接法吗?

没它三极管的类型就不对了啊

网友E:
Q1Q2接法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