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这个三极管电路是否起到开关作用

楼主(2007-11-26):
如果输入端IN是12V或是0V,那么输出端是否能输出12V或0V呢

网友A:
是扩流驱动的作用

网友B:
啊啊

推免放大

网友C:
输入是0的话输出是0吗

我觉得是开路,算是0吗?

网友A:
输入是0的话,输出是多少要看什么负载

网友C:
输入是0的话,不是开路吗?

负载会提供电压吗?

网友A:
不能说是开路,比如:负载是个接电源的电阻

或输出通过电容耦合到负载。。。

楼主:
如果接摄像机呢

如果接摄像机会是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过没有,有些摄像机是读取+12V和-12V两个信号

网友D:
如果输出用来提供电压的话可以用的

网友E:
开路电压当然等于输入电压,也就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