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与MOS管保护电路!

楼主(2007-02-03):
使用MOS管时为了防止静电对管子的影响,常在MOS管的G,S间接如一个电阻或稳压二极管.

请问接入电阻的阻值和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依据什么而定啊?

网友A:
稳压管的稳压值必须保证管子能可靠导通

同时小于GS允许的最大电压。
电阻的选择范围很宽,需要考虑前级的驱动能力,其主要目的并不是防止管子损坏。

楼主:
2楼的兄弟,关于电阻的选择,能讲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