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信号摆幅扩张电路?

楼主(2007-02-14):
现有一个条件,输入端直流电压变化范围在1.0V~1.5V,  要求输入端成比例输出在0V~1.5V范围。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样的变换吗?

  目的是提高输入到AD的电平摆幅,以便提高分辨率。

  不知反对数电路可否实现??

谢谢!

网友A:
要求成比例,怎么可以用反对数电路?

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样的变换吗?

放大加偏置,一个运放搞定

楼主:
可能你没理解我的要求

1.0~1.5 电平范围在 0.5V ,而输出需要 扩展到 0~1.5V  电平范围在 1.5V,简单的比例放大电路好像不行吧。

楼主:
再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 先用减法器减去1V 得出 0~0.5V 再放大3倍,好像基本符合我的要求。输出变化 在 0~1.5V。可不知道怎么变换成单电源供电?还请高手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B:
用一个差分放大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