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值转换电路

楼主(2007-11-27):
各位大侠能否推荐一款有效值转换电路,精度要好,转换时间要快,输入信号范围约为几十毫伏到几百毫伏,谢谢了!

网友A:
要是正弦波好办,ABS检波;要是复杂函数信号就准备乘法器

网友B:
有专用的真有效值芯片

但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速度要求。

网友C:
频率多少?

楼主:
有效值转换

谢谢大家热情的讨论!
信号的频率是400Hz,以前用的是真有效值转换芯片AD736,转换精度很好,但转换时间有点长,约为160ms,有没有转换时间更好一点的芯片或其他的方法呢?

网友D:
时间缩短不容易

这是原理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跟全波整流原理一样,要把正弦波转换成直流,就必须有滤波环节
时间常数小了,纹波就去除不干净

要想快,原理最简单的是用A/D采集波形,数字运算

网友C:
400Hz,直接交流采样,采一个周期需要2.5ms

网友E:
用ADC+高速单片机或DSP做是可以很快,但成本就高了哦

真有效值其实就是均方根啦

要满足基本精度至少得16倍以上采样,每个数据要进行一次平方、多位加法,最后再开方...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多少精度?400Hz,一片MEGA就够了。

出来的效果要比AD736好,并且直接是数字信号了。AD736贵得很。出来的还是模拟信号,最后还是需要ADC转换的。

网友E:
嗯,数字化时代很多东西用数字方法都又便宜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