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分析下这个2N2222A的工作状态

楼主(2007-11-27):
我怎么觉得这个管子没处在放大区?理由是:直流静态工作点处于截止区.但波形看上去是处于放大区.还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还有就是这级放大电路是用作什么功能?阻抗匹配?多谢!

楼主:
波形图

波形图

网友A:
发射极用100k电阻,从集电极到基极有直流反馈

这个管子静态工作在截止状态才怪。

网友B:
RE

咋一看引入了并联负反馈,应该工作在放大区,但它的Q点有问题啊??

我把2N2222A Q点算一下,VB=9V*1/201=0.04V.......

饿??

难道是传说中的XXX,HOHO

网友A:
看来楼主是引用了PN结要0.7V才导通这样的说法

0.7V导通,实在害人不浅。
既然楼主可以仿真,不妨仿真一下;一个恒流源给二极管提供一定电流,用电表量量不同电流下二极管的管压降,看看管压降能否为例如0.1V甚至0.05V。

网友C:
图有误,1K电阻与发射结100K电阻位置要互换

网友D:
输入输出同相,不是放大的,而是通过100k电阻串过去的

正半周大信号时抵消了一部分,所以输出信号上面是圆的

网友D:
6楼正解,把基极和发射极那两个对地的电阻对调就可以工作

网友E:
哈哈~~~7楼正解,三极管没导通,等于没接...

网友A:
xwj说得准确

正半周才有一点导通。
如awey所说,我把两个电阻看反了。
顺便贴个二极管压降图。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