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开关电路

楼主(2007-11-27):
图中的Link 信号用于控制+12V和+3.3V 电源的开、断。当link为低电平时,打开两个MOSFET,为高时则关闭。电路能正常工作,但略有缺陷。3.3V带纯阻性负载时能彻底关断,但若是接到后续芯片则不能彻底关断,有1.2V电压。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那个“后续芯片”有没有输入线或输出线与其它带电芯

网友B:
可能是容性负载,断电后无泄放通路引起的

去掉D12,D12小了Q2关不了。大了没意义

楼主:
多谢两位的指导

多谢两位的指导。并非是因容性负载所致,因我曾在输出处并了一个泄放电阻并不管用。做实验时也未安装D12。"后续芯片“的确有GPIO口与其他带电芯片连接。请问这样是否会导致此种现象?

网友B:
断电后,如果“后续”芯片有倒灌的电流

那当然会有这种现象

楼主:
谢了。awey

如果有倒灌的电流,那么在+3.3V_out 处并上一个电阻能将其泄放掉吗?但实测结果仍然维持在1.2V左右。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得看具体的电路

电路设计时应尽量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谢了,awey

awey.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但您所说的“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到底是指那种情况呢?是不要让该切断的芯片与其他带电芯片相连还是说应加泄放通道呢?等下我再去做一下实验。

网友C:
呵呵,电源倒灌的问题要看灌入的电流大小了

电流怎么灌入的?
有没有串电阻?
3.3V又接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
等等等等...

LZ 学会自己去分析、检测啊,别人猜谜猜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哦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

谢了,各位同仁。给大家添麻烦了。好。我再过去作些实验。

网友D:
会不会管子的漏电流太大?

会不会管子的漏电流太大?不知带纯阻性负载时,阻值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