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作一个1mA的精密电流源(附图)

楼主(2007-11-27):
从网上找到的电路图,试着搭了一个,中间的铂电阻用电位器代替,不知什么原因,电流是变化的,请大侠门指教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你是如何测量的?变化范围是多少?

电源电压多少?用电位器代替,电位器变化范围多少?

网友B:
我用过的

r13r14是500不是5K

网友C:
R8电压=2.500V,没错

至于RTD有多大,应该是有限制的。告诉大家你RTD的阻值

网友C:
运放,输入电流、失调电压都应该小很

后面的放大器也一样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两个注意点:

第一:基准电源必须是高精度的。
第二:运放和电阻也有精度要求。

网友B:
晕,搞不图

楼主:
类似的电路

和这个图的原理是差不多,我用mcp604,但是电阻的精度不是25k,是不是电阻精度不够,应该用什么精度的电阻

网友E:
建议A2~A4用一个仪表运放代替

A1用高精度运放代替,基准源也要0.2%,10ppm或更好的代替

现有的电路根本没什么精度可言,这种电路能做到0.2%没50RMB做不到

网友F:
LZ的 +V可能有误

9楼的电阻匹配较难

网友G:
嗯,9楼的图不如再加个运放接成差分输入

这样不管是共模抑制还是匹配调试都好得多
(其实一改就是1楼的图了)

LZ的图没问题,自己仔细检查下你的实际电路吧
严格说的话要尽量使用高输入阻抗,低偏置低漂移的运放

楼主:
换了个电位器

以前铂电阻用10k电位器代替,电流和电压都变化,换成100欧电位器竟然电流恒定,不知什么原因,9楼的图是从microchip公司网站上下载的文档中摘出的。

网友C:
铂电阻用10k电位器代替?

1mA电流流过它的电压是多少?你的电源电压减去2.5V后还剩下多少?
· 一句话,负载太大了。就这个原因。

· 我6楼已经请求:至于RTD有多大,应该是有限制的。告诉大家你RTD的阻值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3楼: 换了个电位器

以前铂电阻用10k电位器代替,电流和电压都变化,换成100欧电位器竟然电流恒定,不知什么原因,9楼的图是从microchip公司网站上下载的文档中摘出的。

网友A:
我在2楼就问过楼主

你是如何测量的?变化范围是多少?
电源电压多少?用电位器代替,电位器变化范围多少?

奈何楼主不答。
其实非常简单的问题。

网友H:
要用10k电位器,除非你的电源电压是15V以上的

楼主:
先道个歉

首先向2楼的朋友道歉,不是不回答,最近出差了,单位上不了网,只能在家上网,孩子又太小,一直缠着我,所以没有回答。不过就是你的回答,换了个电位器试试,所以才正常的。
电源电压用的是5v,测量是用7.5mA电流表测量的,串进电位器中,为什么要串进10k的电阻,电源电压要在15v以上,是什么原因。I=Vref/Rref,也是2.5V/2.5欧,与电源电压没关系

网友A:
先说18楼的一点小错误

“I=Vref/Rref,也是2.5V/2.5欧”,应该是2.5千欧,不是2.5欧。

后面是真正的错误:“与电源电压没关系”。用10千欧电位器代替铂电阻,通过1mA电流,该电位器两端电压需要10V,你的运放电源电压不足10V,怎么可能输出10V电压?awey 在10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加一点:多个帖子讲到电源电压的

最最最低电源电压,也要:1mA(10kΩ+2.5kΩ)=12.5V,考虑器件调整需求量,15V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