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921斑竹

楼主(2007-11-27):
ic, PCB, pc
看了我的PCB,有没有什么整改意见?
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A:
呵呵,刚刚在BLOG里发

看了你的PCB,我学到了不少。谢谢哈!

但是,你下图的地方,不妨图中下半部分的方法改一改。虽然还不算太好,但不再拥挤。调整余地较大,有助于美化和走线简洁。

要强调的一点是,地线的走法,按图,应当按我图中的方法改,这样的h型走线,抗干扰能力要强一些。

最后,你的是4层板,不太清楚是如何考虑的。回头咱们交流学习!

网友A:
建议

上图中的插座连线,最好上下层换一下。理由如下:
1 导线长度相当
2 现在的底层走线短了,过孔电容效应的影响也小一点。
3 顶层的连线延长,对底层也是一个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