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最小输入信号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阿

楼主(2007-11-28):
(无正文)

网友A:
噪声

一般运放是不会有系统失调的,是工艺带来的偏差,每个片子可能都不一样,因此最好取最大值,而不是典型值。
噪声看运放的设计了。
这两种误差最大的差别是:一个片子一旦固定,失调是固定的,你可以人工减去这个误差。而噪声是随机的,无法避免。

楼主:
如果不考虑噪声的情况下呢

或者这样说,因为知道想要的信号的特征,通过后级的硬软件从噪声中挑出有用的信号,那么此时输入信号的最小幅值有运放什么参数决定

网友B:
无关

1,运放输入最小信号理论上无限制
2,可测的最小信号取决于信号源的噪声
3,才用锁定放大技术在理论上基本不受运放噪声限制,实际取决于设计水平.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你后级有自适应的东西??

如果你能从噪声中挑出有用的信号,我觉得在IC中你应该可以做到无限制了,也许运放的线性度和开环增益可以适当关注下,因为这两个指标决定了THD。
LS的,可测的只取决与信号源么??电源呢?地呢?你的指标都是理论上理想的运放吧,甚至一个CMRR就会淹掉你的小信号,但从运放来说。当然在一个系统可以有很多办法做到减弱运放噪声的影响。

楼主:
没有啦

我只是看到运放都在强调最大输入信号限制,什么轨到轨的。
那最小信号又没有限制呢?
如果是低频输入信号,与交流参数关系不大,主要由直流参数决定。
所以呢,我认为和失调电压有关,比如失调电压VIO=6mv,那么输入信号最小不能低于6mv吧

网友C:
你说的是最小响应电压吧?

开环放大倍数,其它我认为都不正确。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运算放大器的最小输入信号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阿

 运算放大器的最小输入信号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阿

失调电压吗?
是不是和噪声电压有关?

网友A:
噪声

如果你要的最小信号,就设计上来讲当然失调电压有影响。
但是精度高的时候,你可以测得每个片子的失调,比如6mv的失调,也可能是正输入,也可能是负输入,只要你在外部电路补偿掉这6mv,为什么不能小于6mv呢?
开环增益,决定了负反馈的精度,最主要选择运放开环增益的是线性度的要求,要求不高的很多地方没有线性度的要求。
最小电压怎么会和开环增益相关,能解释下么?一般放大电路单级的闭环增益不会太大,运放的开环增益足够高了。会是比较器中么?

网友B:
解释

1,放大系统的噪声,失调(包括CMRR,PSRR)可以抑制或消除,方法很多.抑制或消除的水平取决于设计水平和成本及体积.还说明不出极限到低多少.

2,信号测量的理论极限就是信号源自身的噪声与误差,就是说永远找不到方法.
 而放大电路的技术和水平可不断进步.

3,原因是大多信号源不受控,而放大电路本身可控,这一点就是原因.
4,微弱信号检测也是本人的最爱,认识较深刻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