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地?

楼主(2007-11-28):
下面的图是PCB电源部分,JP1由变压器提供双9伏的电源JP1_2是变压器的地,那位大侠能说一下,JP1_2和PCB其他部分的地是否可以连在一起,做为PCB的总地?如果不可以的话,PCB的总线应该连在什么地方比较好?JP1_2应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JP1_2是次级双电压的中心点,要与地连在一起

网友B:
图中几个“地”符号必须接在一起

楼主:
可是, JP1_2是交流电压,其他的是直流,这两者能连在一起吗?

网友C:
经过整流后,JP1_2它就是直流地拉~~~

网友D:
连,且必须连在一起

楼主:
回复iC921

就是这种接法吗?

网友A:
LZ,你的就是这个接法,没看出来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在PCB中的地已应该象这样子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