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模块给话筒上加了一个运放后,有嗡嗡噪音怎么办!!

楼主(2007-11-29):
各位高手先谢谢了,因为TC35的话筒音量不符合我的要求,用5532做了一个运放以后,声音到是有所提高,但是就是老有嗡嗡的噪音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呀,输入端上也加了一个21P的电容效果不明显呀.用磁珠会管用吗?希望高人给点指点.

楼主:
那位朋友知道啊帮了忙感谢

那位高手有过类似经验帮指点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A:
嗡嗡声可能来自电源

你得把这个东西系统描述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大概情况如下

之前朋友也说是来自电源干扰,说TC35在工作的时候,对周围会有一定的干扰.(我大概说一下吧,TC35本身直接接一个MIC是可以用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嗡嗡噪音,可是直接加MIC声音太小,用自带AT指令调节声音对我的要求也不明显,所以我自己用5532做了一个运放接在了TC35的MIC1正负端上,声音效果到是比之前好了,但是就是一直有嗡嗡的噪音,还有就是我的运放GND与TC35的GND还有MIC的GND是一个地是不是噪音和这个有关呢???)可以怎么解决我是新手谢谢了.

楼主:
有高人吗?帮忙分析下!见死不救啊?

谢谢谢谢^_^

网友B:
放大倍数

我以前用过,放大倍数减小一点会有效果,而且在运放上是要加电容滤波

网友C:
把你的图贴出来瞧瞧。引线不要太长,长了要用屏蔽线。

楼主:
先谢谢两位帮助

之前在通讯技术论坛里问了下,得到的结果是我PCB设计有缺陷主要是电源和地,现在还在找问题呢郁闷!!感觉干扰来自于话筒与运放这边,因为用手按住话筒的正负端噪音基本就没有了松开又开始嗡嗡了.我还是**要用运放因为效果确实要比直接加一个MIC要好声音效果相当灵敏.还有只要是音频部分我已经全加屏蔽线了而且都很短,我觉得应该加个L-R-C滤波电路试下看,我身边的朋友说加变压器隔离也可以搞定.

网友C:
可能是接地不对。话筒的外壳要接地。

楼主:
谢谢您帮助

地都接了呀MIC-TC35-运放的GND都接一起啦就是嗡嗡的,着噪音郁闷死我了,要是从画PCB还这样呢!!我现在根源肯定在电源或地的干扰上,但是我的5532话筒放大电路之前在无线语音上用的很好一点噪音没有,放到TC35上就出噪音了,当然TC35工作时射频干扰严重,解决办法比较棘手呀....

网友D:
re

用差分放大,不能安一般的功放处理!我以前遇到过。

楼主:
差分放大?

谢谢您那我试下,谢谢tjjack

楼主:
用1:1的音频变压器

用1:1的音频变压器是不是也能其到效果呀

网友E(2012-03-22):
在TC35中,喇叭(EP)和麦克(MIC)各有N1和N21和P2的4个引脚——由此看来:一块TC35模块可以接入两个麦克和喇叭。以接入一个麦克为例来提出问题如下:
为了提高监听的灵敏度,我的电路板上有放大电路,该放大电路的输出端是通过一个0.1的电容加一个1K的电阻下拉后与TC35模块的MICP1相连的——而麦克另一端的MICN1当然不能悬空,好像应该与我的电路板共地。但是,因担心损坏TC35,我却不敢做这个实验。为此敬请各路神仙指点迷津。
TC35中的喇叭既EPN1引脚也与上述问题同类吧?
========================
以上是我昨天在通讯论坛上发的帖子。
从谷歌搜索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解决了我是否可以共地的问题。

网友F:
你的运放的外围滤波有问题,你把你的电路整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