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功能的电路如何设计比较简单

楼主(2007-11-29):
(无正文)

网友A:
T触发器

楼主:
T触发器需要时钟

而且是电平控制,不是边沿控制

网友A:
拿输入当时钟好啦

实际工作中,“简单”往往不是原理简单,而是是否有现成的芯片,芯片数量尽量少,最好是一个芯片,甚至与其它电路共用一个芯片。“简单”要外围元件少,最好是不必用任何外围电路元件。芯片内部复杂倒没有关系。
按照你的要求,最简单的应该是二进制计数器芯片。当然这是对理想输入说的,实际应用还要考虑按键的抖动。

网友B:
D触发器

Q非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