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输出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11-29):
   如图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输出电阻的测试电路,在电路的输出端接一电压源V4=1V.其中IO1=20.66mA,IO2=50.08UA,IO3=20.61mA,I01=I02+I03.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为Rof=V4/IO1=48殴.而查得MC1458的开环电压增益为200000,输出电阻为75殴(把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等效到运放的输出端,基本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也约为75殴),根据童诗白老师写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275页Rof=Ro/1+AF,得出Rof=0.00075殴,与实际仿真的结果相差的太远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对输出电阻理解错误

输出电阻是小信号交流阻抗,不是直流电阻。
像楼主这种做法,真的接入电路,运放很可能烧毁。

网友B:
楼主,测输出阻抗不是这样测法的

用我们初中学过的伏安法测电池的内阻。使用不同的负载(前提条件是能够驱动得了),测量输出电压和电流,即可求出内阻。

网友A:
回 楼主

用伏安法测这个内阻,至少5位半的交流电压表,还不够准确。
最好用交流电位差计,或者自己搭一个。自己搭也很简单,仿真也可以测。

网友C:
呵呵,哪有这样测得:-)...

网友D:
。。。

...这个方法很前卫,我也去试试,争取用此方法推翻基尔霍夫定律!!

楼主:
re

本人菜鸟,大侠们见笑了!

楼主:
re

不过,输出电阻的定义不就是令输入量为0,然后在输出端加一交流电压(我这里加了一直流电压,错了)再除以相应的电流,得出的就是整个电路的输出电阻,不是这样的吗?

楼主:
re

还请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回8楼

是这样的。

不过,计算的内阻是0.75毫欧,而普通运放允许输出的电流不过几毫安,你施加的交流电压所产生的电流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运放允许输出的电流,所以施加的电压应该在0.05V以下。另外,输出可能存在直流电压(由于失调),应该隔去直流,就是串联一个电容,该电容在测试频率下容抗应该远小于75毫欧,这个电容很大。

网友E:
这个还真算得上一个定义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re

不过,输出电阻的定义不就是令输入量为0,然后在输出端加一交流电压(我这里加了一直流电压,错了)再除以相应的电流,得出的就是整个电路的输出电阻,不是这样的吗?

不过,为了方便基本测量,还是另行表述为好:
令输入不变,空载输出Vo;负载Rl时输出Vl,则输出电阻为r,
  r=(Vo/Vl -1)*Rl

网友A:
是我算错了

附图是LM358的datasheet。
电源电压15V时,输出短路到地,电流不过40mA。短路到地的电流已经是极限。
取测量时电压为0.05V说错了,应该是5uV才对,测量电流按照峰值大约10mA考虑的。

网友A:
刚才说到应该串联一个电容

假定测量频率1kHz,容抗75毫欧,电容应该是0.22F,相当大的电容。
这样的电容,其ESR大概就比0.75毫欧大。
一根一米长的导线,电阻已经可以与75毫欧相比拟。

楼主:
多谢maychang!

再次感谢!!

网友F:
麻烦maychang

我一直无法弄清楚运放电路的输入跟输出阻抗怎么计算?比如说图上的r5,和R6不考虑进去么

网友G:
to maychang

外接的最大电压是怎样计算的?
这样V=40mA*0.75mR=30mV应该不对吧

楼主:
16楼

按输出电阻定义来考虑嘛!在电路输出端接电压时,R5,R6组成的反馈网络分流了呀!

网友C:
呵呵,LZ没掌握带电压测电源内阻的方法哦

自己先上网搜索再来讨论!

网友H:
即使在输出端强加信号源

也该加恒流源(实际用电阻就可以),测电压,温柔些
测静态输出电阻,可以不用交流信号
弄个5mA电流,先灌后拉,测出VO1,VO2
RO=(VO1-VO2)/10mA

网友I:
这里的输出电阻指的是交流信号下面的电阻

测试原则:
     在不改变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的情况下再来测试输出电阻~~

所以应该按照下面的图片来进行测试:(还要注意测试条件,电源,温度等等)

楼主:
re

赤铸的方法很好用!多谢!

网友A:
本来,圈圈所说的和赤铸所说的方法是基本的测量方法

你一定要那么定义,只好按21楼 Analog921 那样测量了。

楼主:
re maychang

呵呵!是呀,看来我是把书读死了!
其实把电路等效为一个戴维南电路模型,然后用初中的知识都可以解决了!
谢谢maychang!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J:
佩服赤铸大侠,这方法简单

看到尤新亮就觉的问题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