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11-30):
我要实现一个低频信号的放大,频率在1k以内吧。差分输入,单端输出要用什么型号的运算放大器呢?最好是四通道的

楼主:
附加:我需要单端供电,供电电压3.3V

附加:我需要单端供电,供电电压3.3V..
这种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是不是需要用仪表放大器呢?普通的放大器可以实现差分放大吗?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是不是必须用好几个普通的才可以实现?还望高手相助。

网友A:
普通运放可以接成差分式的,你这里没必要用仪表放大器

找个合适的轨到轨的运放就行了。注意你的工作电压比较低,需要找个比较合适的。

网友B:
要求不高:LM324

楼主:
再问,如果将普通运放接成差分式的,怎么接?

如果将普通运放接成差分式的,是把三个普通的运放接在一起组成差分呢(比如按照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还是在一个运放的输入分别接两个电阻就可以了?(按照模电教材上的)
  第二种接法可以么?

网友C:
模电教材上的差动接法当然可以用

不过需要考虑你的信号源阻抗。

楼主:
我的信号源是传感器出来的信号

我的信号源是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可以用第二种吗?它的阻抗满足什么条件可以用呢?

网友D:
是什么信号源?

网友C:
“我的信号源是传感器出来的信号”

和没有说也差不多。

网友E:
请问信号源阻抗的大小对下级差分电路会有何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