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看着个三极管电路烧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11-30):
1.电路实现的主要功能是每个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12V或是0V,通过两个单片机I/O口控制一个三极管,分别控制三极管的开关与集电极电压,例如程序中P0.0为高,同时P0.1为低,则Q1集电极为+12V;P0.0为低,则三极管关断,同时置P0.1为高,则Q1集电极为0V.这样实现电平变化,并且程序中同时只能设一个三极管集电极为12V,其余三个设为0V
2.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大部分产品使用这套电路没有问题,少部分会出现一个或两个三极管烧坏问题,有时一上电就坏,有时上电工作几个小时或是一两天才坏,很多时候集电极输出端OUTA,OUTB,OUTC,OUTD什么都不接就会烧,即使接输出端也仅是接一个光耦,并且后端串有1.2K的电阻,电流仅是几十毫安
请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
3.是不是这几个三极管放大倍数必须一样,但我并没有用放大区,只是起开关作用
4.电阻都是10K的

网友A:
是不是ic过大,导致管子的最大允许功率损耗在极限附近

网友B:
"什么都不接就会烧"的话只可能是同时导通了,重点检查上电

上电复位是IO口为高,而且你也有上拉,这个时候肯定都是一起导通的!

你必须在输入加一级反向器才行

网友C:
9012的集电极到2003中间串限流电阻。

另外,可以用一个2803,不必用两个2003。

楼主:
应该不是功耗大

谢2楼ldyeah:应该不是功耗大,因为这套电路在产品中工作的状态不是放大作用,只起开关作用,导通后正常工作Ic仅为几十毫安,而且工作时间很短,最多也就是一次十秒左右,甚至就一两秒,大部分时间这套电路处于不工作状态

谢3楼xwj:我在单片机程序一开始即把P0口全部清零,单片机工作后就不会出现同时导通的现象,只是在上电复位期间会有同时导通现象,这个时间大约在几十毫秒吧,我用的是10u的电解电容和10K的电阻给单片机复位,这么短时间烧坏有一些可能,但问题是有很多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坏的,程序中我始终保持只有一个导通的原则,检查并分析了逻辑没多大问题,不过还应该继续检查

网友B:
不就是4个半桥吗?很多现成的便宜IC啊

你的负载要驱动什么东西?

楼主:
TO:4楼tuwen

TO:4楼tuwen
程序中设定9012的基极与集电极不能同时为低,当基极低,9012导通时,集电极也设置为高;当基极高,9012截止时,集电极或者是高或者是低,所以9012不可能与2003内部三极管导通,产生大电流

网友D:
电路的结构有问题

一对口子,只要同时导通的机会出现,它就OVER。因此要极力避免----程序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意思进行,要有容错能力。

目前还不知道你输出端该带什么负载,但根据ULN2001,只需在输出端加一上拉电阻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虽然0V电平不再是0V而是略高一点。如果确实很讲究,三极管就一个电阻到地,0V问题也解决,虽然此后12V会略低,但和你的情形非常接近。

说说各输出端所接的输入要求如何吧。
------------------------------------
实在不行,可以采用异步输出控制。

网友E:
这种冒险的设计是错误的

单片机复位时间再短,谁也不能保证共同导通时不烧管子

楼主:
负载接摄像机控制端

负载接摄像机控制端,不知大家有做这个的吗?
实际上就是给摄像机供+12V或是-12V信号,接摄像机光耦输入端,光耦的输出接摄像机其他控制电路,这就与本电路无关了
如果在三极管发射极+12V电源输入端串入一个由两个NPN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或是一个PNP,上电时低电平使12V不能连接9012发射极,程序中设定高电平时才有12V可不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呢

网友F:
负载是微型电机吗?

1:三极管可能没工作在开关状态,当P0.0=1时,两个10K上的电流=12V/20K=0.6mA
 假设三极管的放大倍数=80,三极管导通时输出电流=80mA,
 那么需要基极电流=80mA/80=1mA,显然10K太大
2:如果负载是微型电机,考虑一下过压问题

网友C:
输出0V有必要对地短接吗?

如果负载仅仅是光耦,那么切断12V后,没有必要对地短接吧?至多用个下拉电阻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设计太危险了,如果是输出±12V控制信号给你个参考电路。看图。

网友H:
很奇怪

上面的三极管,竟然直通(可能是我没理解).既然管子是开关导通(P0.0为高,同时P0.1为低);不串电阻,流过管子的电流会不大么.管子能不烧么?

网友I:
该电路的设计者应该"坐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