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better的“谈谈个人的调试经验”

楼主(2007-12-01):
大家不妨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解决遇到难题的经历,多交流,多事半功倍_________________
谈谈个人的调试经验

引用 网友A:

在调试之前你一定要熟悉原理图,及工作原理。在还没有layout之前能及时发现原理图的一些错误

首先拿到打样的PCB板时,不急着焊元件,检查下PCB,(4层板以上的最好检查一下)。有时候PCB本身就短路或开路,要是全部焊好后再找问题,会找死人的,,,,,,

调试时最好是一步步来(不要一次把所有元件全焊上),焊一部份调一部份。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先调电源,电源没有问题了,再往下调。(这时可以测试IC的供电电压对不对,可以避免烧IC)。

然后再调CUP的硬件部份,复位电压,晶振,CUP电压,地,及周围IC的电源,地。确认没有问题后,基本可以确认硬件没有什么大问题,

接着通电进行整机调式,看看工作的状态是否与你理解的一样。有如达不到,或不稳定,那就查查通信方面是不是存在什么干扰,CLOCK是否正确,等等,反正调试是一项细心的工作,一定要有耐心

谈谈自己的调式经历,希望能给刚入门的同行有点帮忙,也希望有好资料的同仁,能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共同进步!

http://blog.21ic.com/user1/1400/archives/2007/43777.html

楼主:
谈的不是很多,很深。这位仁兄的BLOG虽只有两篇**,但可以看上去其交流诚意。

网友B:
??有??自??己??的??吗??

楼主:
自己的中场休息了,嘿嘿~

网友C(2013-12-01):
想问版主一下,有什么好的调试经验的资料或书籍可以推荐一下吗?感觉说的挺对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开始测试行,过一段时间就不知道哪儿有问题了这样的问题等等,想问版主学习一下

网友D:
iC921斑竹已经仙逝了,我来帮你说吧。调试经验主要靠自己积累,我的《程序调试黑宝书》里给了一些基本经验,你可以参考。你说的“一开始行,后来不行”的东西,我们称为“稳定性差”或者“一致性差”,多是由于设计中没有搞懂基本原理,器件的参数或应用条件临界造成的,解决这种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从设计入手,最简化自己的设计,把用的所有器件控制在厂家指定的工作条件内,并且尽量搞懂自己所用的东西。

网友E(点评):
看到这个ID,总觉有些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