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7-12-01):
第一次做功率放大器,放大正弦波的话也就比较容易了,没有做过方波信号放大的,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用功率放大器放大方波信号的电路图
输入方波信号:2KHz,0v和5v变化
功率放大器:LM1875(暂定)
负载:10欧姆左右
输出功率20W

网友A:
方波不用功率放大器

用开关管就可以了,5V的电压10欧的负载,交流输出功率最大只能到0.625W

网友B:
参看D类放大器的结构

去掉输出级的低通滤波器即可,电路形式比音频放大器简单得多,但晶体管的开关速度参数要求严格,不能用普通低频功放管,必须用高速开关管。

网友C:
用MOSFET

频率才2kHz,一点问题都没有。MOSFET前级可以用小功率管。

网友B:
是啊,用MOS管电路更简单

电压驱动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了
有一点点思路了。回去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