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大白噪声?我用普通运放做成同相放大器放大不了

楼主(2007-12-02):
用稳压二极管串一可变电阻,调整电阻在二极管负级产生峰峰值20mV的白噪声。然后接入放大器,当反馈电阻调到0,也就是跟随器的时候输入能有和输入差不多的白噪声输出,电阻一调大输出就没有了。
----这白噪声该怎么放大啊,我想放大到零点几伏,也就是10倍左右。帮忙!

网友A:
先缓冲,再放大即可

网友B:
我看他们都是用三极管做的...

网友C:
可以隔直或缓冲后再放大

估计是你的运放电路影响到发生器的工作点了。

楼主:
哇 都不睡觉啊

当输出没有的时候输入端还是有的,明天加个缓冲再试试。本来用三极管做不成后来有人告诉我用稳压二极管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