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RC滤波在放电?

楼主(2007-12-02):
先说明一下电路的构成:
电路前端是一个BUTT低通滤波器(芯片LTC1164),后边跟的是由OPA227构成的低通滤波器(30KHZ),然后通过一模拟开关(MAX308),模拟开关后边是一RC滤波电路(1Hz),RC滤波电路后边是OPA227同相输入跟随器,在后边就是AD8138差分放大后送到AD.
问题是这样的:输入一几百微伏的直流电压信号,在AD采集后得到一处理后得到波形是:在信号的前端约500ms时间,信号是处于下降,然后到平稳.波形的看起来象RC放电一样,1Hz的低通滤波,RC放电的时间大概就是5OOms.如果是RC产生这种情况,当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产生,还有就是电源会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希望大侠赐教.

网友A:
暂态过程

楼主:
如果是暂态过程

那么第一次采集完成后就应该到平稳状态。为什么每次采集得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B:
能不能画个简图上来? 如果输入的是直流电压

只有在边沿才会有变化,等稳定后就会固定了。

楼主:
输入的是直流电压。

道理上说稳定后就固定了。但是每一次采集都得到同样的波形。见图。

网友A:
刚才写了半天,被网页错误给吃了,苦呀!

长话短说吧:

模拟开关沾花惹草,RC时间太长清洁不力

于是楼主每次都看暂态响应。

楼主:
谢谢指点。我去试试看。把模拟开关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