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点接地位置

楼主(2007-12-02):
关于数字地,模拟地单点连接的位置问题,
原因:1,数字电路频率高,容易对模拟电路产生干扰
      2,地,其实就是个参考面,但由于导线也存在电阻,当线比较长时,导致地抬高,

位置,我倒是看到2种说法了:
1,共地点一定要在电源处连接且仅连接一个点.越接近电源输出端越好.这样才能较好消除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
2,最糟糕的是当把分割地在电源处连接在一起时,将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电流环路。另外,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个长导线连接在一起会构成偶极天线。

于是偶困惑了,望大虾们指教,

网友A:
困惑在何处??

楼主:
一个是最好,一个是最糟糕

网友B:
呵呵,所有通常要加电感切断交流回来啊

楼主:
还是不明白,到底在哪里连?

离电源远好,还是近好

网友C:
参考

位置,我倒是看到2种说法了:
1,共地点一定要在电源处连接且仅连接一个点.越接近电源输出端越好.这样才能较好消除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2,最糟糕的是当把分割地在电源处连接在一起时,将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电流环路。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另外,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个长导线连接在一起会构成偶极天线。
>>由于高频趋肤效应,可能的情况下,能加大高频侧导体面积更好。有的电路经常加磁珠,原因也许就在于此。当然了,布局时就应当考虑这些问题。必要时甚至通过DC/DC隔离,产生新的源端。不搞直接供电。

网友C:
楼主现在居然是这个排名

刚才,电脑莫名其妙地中毒了,是不是你来了啊~

开个玩笑,记念一下_________

网友D:
原来讨论的是个混合电路PCB LAYOUT的问题,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具体共地点取哪里,要看电路的形式来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数字系统中包含模拟(数据采集),有的模拟系统中包含数字(卡拉OK)。一般我做系统的时候只考虑三点---电压,电流,电磁。 最开始我用刻刀雕pcb的时候只会考虑电压,后来弄了些大功率的东西,得考虑电流了,再后来,PCB上线生产出了小问题,发现光考虑电流不够,还要考虑电磁,尽管频率不是很高。 高速高密度PCB设计,SI(信号完整性)分析没有弄过,但总的来说和前面3点是脱不了干系的。

网友B:
呵呵,LS见解精妙!

做系统的时候只考虑三点---电压,电流,电磁。

确实如此,
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搞清楚每个回路、每个传到途径的方向、影响,
很多人在这方面花的功夫明显不够,因此PCB做出来后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楼主:
受教了

921,我们有缘嘛,嘎嘎
其实如果多层板的话, 其中一层给数字地,基本上就不用考虑地环路了吧

楼主:
地层分割且有跨线时的处理

有这么句话: 如果必须对地线层进行分割,而且必须通过分割之间的间隙布线,可以先在被分割的地之间进行单点连接,形成两个地之间的连接桥,然后通过该连接桥布线。这样,在每一个信号线的下方都能够提供一个直接的电流回流路径,从而使形成的环路面积很小。 -----怎么理解???

楼主:
如果有多根跨线呢?

如果只是1根,我可以用下图理解。多根的情况呢?都从这0电阻上跨过?
信号1从点1然后经过0电阻到点2,实现了跨越两个地层,而且不形成电流回路。

楼主:
谁能解我之惑?

先谢了

网友C:
考虑三点---电压,电流,电磁

确实不错。

不过,本帖的主要是问地线结点问题。目前来说,楼主自己又扩大到了信号跨接问题。是不是回到结点问题上呢?此两图的布线是指信号线还是地线吧?

网友C:
12楼已在BLOG中做出解答,请打开链接阅读

http://www.**/blog/iC921/64134/message.aspx

网友C:
原题不要了?

楼主:
要阿

不过这个接地点位置的问题,必然会牵涉到电流环路的嘛,我想弄清楚

网友C:
呵呵,过桥问题和搭桥问题不是一回事

没必要一起进行的。

在BLOG的跟进的新说明,请楼主前往阅读。
相关链接:http://www.**/blog/iC921/64134/message.aspx

网友E:
一直困惑这个问题,关注一下

网友C:
好啊,这样

不过,关注一次,最好努力去搞明白它!

好触类旁通。

网友F(2012-07-17):
ic921:
17楼,20楼的地址都已经打不开了,怎么办?
好想看到讨论的结果

网友F:
有没有人能把这个彻底的总结一下呢,带示意图的。
光说这些,我还是不懂,等我懂了我总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