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时钟电路的菜鸟电路

楼主(2007-12-03):
我看时钟电路都是由石英晶体和两个小电容组成的,看书说电容的作用是起微调作用,想问大侠们能不能给我解释清楚下这个微调作用啊?

网友A:
这两个小电容不仅是微调作用。
这种电路,晶体在工作时等效于一个电感再串联一个电容,然后与电路中两个小电容构成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
两个小电容的大小对振荡电路的频率有一点影响,但不大,频率主要由晶体的等效参数决定。

楼主:
主要作用

那电容的主要作用就是构成振荡电路了吧?
呵呵,看得还是有点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