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输出/反馈和电流输出/反馈的区别

楼主(2007-12-03):
电压输出/反馈和电流输出/反馈的区别是什么啊?

   还有,怎么区分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

网友A:
.

电机就是感性负载

楼主:
.

那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反馈与输出电压成正比,就是电压反馈,反馈与输出电流成正比,就是电流反馈。
负载上电流落后于电压90度,是纯电感性负载。负载上电流与电压同相,是纯电阻性负载。负载上电流落后于电压但不到90度,是电阻性与电感性负载的混合。

楼主:
谢谢啊 了解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