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和地

楼主(2007-12-03):
火线,零线 有什么区别?
地和零线有区别吗?可以把地和零线相连吧?
我是新手!见笑了。

网友A:
这个地是真正的大地

网友B:
首先火线和零线是供电局给你的,而地线则是你脚底下大地

其次零线是供电局那里的地线,而火线则是220VAC的电力线由电力局变压器输出。

网友C:
区别太大呢,你可千万别乱接啊

人命关天呢!

楼主:
3楼

脚下的地和供电局的地不是连在一起的吗?那要地线有什么用呢?

网友D:
安全地线,电气零线。

网友E:
火线就不用说了,说说零线和地线

零线本身也是接地的,工作中要用到,否则不能形成电流回路。

而地线,通常也称之为保护地(线),工作中是不用的。主要用来防止外壳带电时保证人身的安全。

两者都是接地的,因此测这两点的电压几乎为0。只是可能由于零线可能有电流,因此地线(保护地)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才不为0。虽然这两者都接地,但不能混用,也不能并到一起,否则,大电流通过时,它们的对地电压都不0,保护作用将因此消失。

零线和地线在入户前,都接地。此时,零线的接地,叫做重复接地,因为在源端和其它地方也有接地。而保护地可能地接地体中与零线接到一起,但,最好是分开,并拉开一定的距离。此外,它们都不能在防雷接地附近接地。严格的要求应当在20米以上,但实际中并不一定能做到,比如,许多建筑物的防雷接地体都在距离马路10米以内,这种现象,好象还很普遍呢。

网友E:
最终是通过大地连到一起,但是有用的

地线,通常也称之为保护地(线),工作中是不用的。主要用来防止外壳带电时保证人身的安全。

零线是工作中的导线,一般人不敢乱摸。而地线是保护用的,防止外壳带电。避免你一上就着。火线与零线短路时,有百余伏的危险电压,而地线没有。这就是它们的差别。也由此看出他们的作用和不同。呵呵,别考虑跳闸不跳闸的问题。因为有的对地短路就是不跳闸。比如零线电阻太大了,开关损坏了等等。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楼: 首先火线和零线是供电局给你的,而地线则是你脚底下大地给的。
其次零线是供电局那里的地线,而火线则是220VAC的电力线由电力局变压器输出。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3楼
脚下的地和供电局的地不是连在一起的吗?那要地线有什么用呢?

网友E:
楼主呢?

看到了吗?我编得有点久的呢。。。

楼主:
谢谢!

1.外壳是和地线连在一起的吧,当外壳与火线或零线短路时,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2.火线与零线短路时,有百余伏的危险电压,而地线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E:
呵呵,还以为你忘了呢

1.外壳是和地线连在一起的吧,当外壳与火线或零线短路时,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说过了,不允许接到一起的。

2.火线与零线短路时,有百余伏的危险电压,而地线没有.
这是为什么呀?
>>也说过了,接到时也不应该接到一起的。

网友F:
可以考虑看看三相变压器电路

网友G:
建议找本《工厂供电》看看

更系统些。

网友H(2011-06-15):
我们村里的变压器是三相四线制,三根火线是电网过来的,一根中心线接的是变压器下方的大地,所以为了使地线上没有电流,三相负载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