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帖讨论〗模拟技术与PCB设计的关系与体会

楼主(2007-11-28):
模拟技术与制作PCB的关系

ADI广告里有一句名言:Analog is everywhere,意即“模拟技术无处不在”,此话言明了模拟技术的应用之广泛。我想,电子设计最少应当包括PCB设计、单机总成设计、系统设计、成套系统设计等几个方面。

其中,PCB设计是零件应用的源头,请你谈谈“模拟技术与制作PCB的关系和体会”,内容可以包括你PCB设计、调试和交流中遇到的一切经历、经验、技巧和各种体会,也可以包括美学、机械性能与PCB设计方面的内容。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模拟,analog
analog,模拟
Analog is everywhere,
模拟技术无处不在......

楼主:
做个样子,先将我昨天的一个简单帖子转到这来

略加修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这是关于一网友的PCB部分见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了你的PCB,我学到了不少。谢谢哈!

但是,如下图,不妨按图中的下半部分方法改一改。虽然还不算太好,但不再拥挤。调整余地较大,有助于美化和走线简洁。

要强调的一点是,地线的走法,应当按我图中的方法改,这样的h型走线方法,要比兜一大圈抗干扰能力要强一些,更多的此类结构凑到一块,大体上成树状地线结构吧。实际中,仅仅这样的一些改进并不一定起到太大的作用,但不同的环境,加上其它地方的类似关系一旦积累起来,就不好说不影响整体性能了,因此,做PCB应当有精益求精的精神。

最后,你的是4层板,不太清楚是如何考虑的。回头咱们交流学习!

进一步的建议:
上图中的插座连线,最好上下层换一下。理由如下:
1 导线长度相当
2 现在的底层走线短了,过孔电容效应的影响也小一点。
3 顶层的连线延长,对底层也是一个补偿。

楼主:
电路欣赏中的 靓帖!

借问:给元件赋予生命,依靠什么呢?

引用 网友A: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楼主: Every component has its own feeling...

  每个元器件都是有生命的,每个元器件有他们自己的感觉。只有尊重每一个元器件的生命,让每一个元器件都能舒服开心,你的设计才能是有生命的。
  电路设计是一门艺术。一流画家的每一笔墨都是不可或缺的,每一笔墨都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这些小生命集结起来展现出来整幅画的生命力和无穷魅力,也展现出画家无穷的人格魅力,观画而见其人。
  作为电子工程师,必须用心去感受你每一个元器件的感受,尊重每一个元器件的生命,这样才能给你的设计注入生命力和迷人魅力--你能感受得到,接触到你设计的人也能感受到。
  作一流工程师,从尊重你的元器件开始:)

网友B:
走火入魔了 :)

所谓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作为谋生手段,要学会适可而止,这很重要,俺作为过来人的忠告

省下来的时间,陪老婆,没老婆就陪女朋友,没有女朋友就去骗一个……不想找女朋友就去游山逛水

敬业精神当然好,但纯粹陷入兴趣不能自拔,并不是好事

如果就是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乐趣,另当别论

那段话好像主要不是指画PCB,而是设计。
设计时,要“尊重”每个元器件,新手有时就在这上面犯错误,最起码的,满足元器件的允许范围,不能“撑死”、“过劳死”

楼主:
哈哈,都是一种境界

走火入魔

偏执狂

“撑死”、“过劳死”

设计时,要“尊重”每个元器件

作一流工程师,从尊重你的元器件开始

那段话好像主要不是指画PCB,而是设计。
>>可否说成两个阶段?

网友C:
模拟电路很奇怪,同样的电路有时候是正确的,但是换一个时间或者另一块板子上就出错。

不过物理世界是模拟的所以
模拟技术也很重要,我选择我喜欢——Analog

网友D:
若要使其灭亡,必要使其疯狂!

网友E:
请问在数据采集电路中

一般AD转换芯片都有AGND,DGND,还有Ref-,请问在布板时把Ref-与AGND连在一块是否有对AD转换有影响?

网友F:
包地

晶振部分电路,该如何包地?是不是要狂打孔

网友G:
哈哈

摸不透的模拟电路,
前段时间用一个错误的板子做出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后来检查出了错误,重新做了一块,但效果还没错误的时候好,
搞不懂,晕。

楼主:
楼上详细介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