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图中有源负载和Q5与Q6组成电流镜象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11-25):
(无正文)

网友A:
做差分放大的有源负载吧

电流源做差分放大的有源负载,对共模信号抑制作用,减小温度漂移

网友B:
关注中

Q5是不是有钳位作用

网友C:
简单说

Q1-Q4构成差分对
Q2 IC↑时,Q3 IC↓
如果能把Q2 C和Q3 C接在一起,构成推挽输出,不是很好么?(为什么好不用说了吧?)
无奈Q2和Q3电流方向是顺的(都是PNP),不是PNP-NPN“对顶”的
于是,通过电流镜,把Q2 IC转移到Q6 IC,相当于把Q2变成了NPN

楼主:
谢谢啊

下班后再来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