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们请教如何去除输出交流信号中混有的直流信号

楼主(2007-12-04):
用AD620实现最简单的放大功能:输入信号是幅值为1mv,频率为2khz的正弦交流信号,ad620采用正负5v供电,Rg=510欧姆,放大倍数大概为100倍,用示波器观察输出信号,发现输出中有大概0.3v的直流信号。请教大家,如何才能使得输出是所需要纯净的放大倍数为100倍的交流信号

楼主:
向高手们请教如何去除输出交流信号中混有的直流信号(原

这个是我的原理图,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图画错了阿
谢谢

网友A:
调整第五脚电压

楼主:
请问怎么个调法?

请问怎么个调法?
不接地的话要接到什么地方去呢

网友B:
串个隔直电容不就行了?

楼主:
一级滤波

另外我看数据手册上写,仪用放大器都对通道外的信号进行整流,若放大小信号时,这个整流电压就成了直流失调电压。ad620的结构允许在输入晶体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入一级滤波,将不需要的整流信号滤除,RC=1/2πf,f≥ad620的带宽,c≤150pf.
原以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按照手册上的图就加了个100p的电容和160欧姆的电阻,可是仿真之后发现波形没什么改变
不知道这个电阻和电容是怎么把不需要的信号滤掉的

楼主:
大虾们帮人帮到底吧

串了220nf的隔直电容后工作了一个周期就出错了,只有输入没有输出,换成大一点的电容,干脆就不能仿真了,后来又换成了220nf的电容和1欧姆的电阻串联,仿真输出了四个周期的正弦波,又出错了。而且都没有显示输出信号。汗...
是我的电路图画错了,还是示波器设置的问题
大虾们帮人帮到底吧

楼主:
哦?

怎么哎了一下就没有了?
难道是孺子不可教也?

网友C:
隔直

5楼已经回了...
输出串个隔直电容就行了

网友D:
就是在输入或输出端串联个电容就可以了

去直流就这么简单

网友E:
这个直流成分是AD620的输入失调电压经放大后产生的

仿真用的输入信号源不含有直流成分,因此在输入端串联隔直电容是没有用的。

楼主用了隔直电容后仿真出错,是因为输入端的直流偏置电流的通路被切断,导致AD620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直流成分是AD620的输入失调电压经放大后产生的。要消除这个直流成分,可以在第5脚加上一个可以微调的小电压使之抵消。

当然在输出端串联隔直电容也可以。

网友F:
14楼高手

网友G:
还是输出加隔直电容吧,输入加麻烦死

调节5脚的方法可能因为电阻漂移等问题,又出现直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