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模输入电阻VS共模输入电阻~~

楼主(2007-12-05):
在运放的等效输入电路中,如下图

我们看到有共模输入电阻和差模输入电阻两种对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输入电阻的定义~~
我的问题是:

差模输入电阻和共模输入电阻的大小对运放的运算精度有什么影响?

到底是差模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还是共模输入电阻越大越好?

我们一般讲的理想运放输入电阻无穷大是指的什么电阻?
针对一个输入信号我们可以将它分解为一个差模+共模的叠加,那么差模输入电阻与共模输入电阻对信号的摄取与调理具体产生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A:
RE

1.只有差模电阻很大才能保证"虚断",只有共模电阻很大才能有效抑制共模噪声.
2.共模电阻差模电阻都要大.
3.应该是差模电阻.
菜鸟拙见,请大侠们指正!

网友B:
Analog921

我的知音啊
研究明白后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C:
2楼讲的差不多

网友D:
楼主提的问题,通常还是比较有质量的

网友E:
.

运放参数方面的东西以前研究完就丢了,现在要重新补习一下

楼主:
en ~~

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一本书,详细的描述了
共模和差模输入电阻对运放电路精度的影响~~~

研究中~~~~~~~~~~

网友E:
.

就只有在学校才能这么悠闲地研究这些东西了,工作后就没机会了

楼主:
在学校数据库下了一篇论文~

和大家分享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2007125223721811.pdf

网友E:
下载了,看了下,有点晕人

网友C:
是有点晕 - -#

网友F:
差模输入电阻有时影响不大

靠运放的高开环增益,运放正常运行时,输入端应该是近似“虚短”,既然“短”了,电阻不大有什么关系?

所以,至少直流应用时,共模输入电阻更重要。

其实,多数时候比输入电阻更重要的是输入偏置电流。

楼主:
想了想~

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要把输入电阻划分为

共模输入电阻和差模输入电阻的道理

确实,有道理~~~

待会写个总结上来~

网友G(2011-04-25):
总结呢?总结呢?......:o

网友H(2011-12-19):
1,只要开环增益很大,差模阻抗不是特重要。
2,共模阻抗要大,除非源阻抗极小。
3,回2楼:
   共模抑制与共模阻抗的匹配度有很大关系,当干扰源阻抗也很大时,很大的共模阻抗很难一致,
   就会转换为差模干扰。
   所以从抗共模干扰角度,干扰源阻抗一般较大,减小共模阻抗一方面可衰减干扰,另一方面共模阻抗相对
   容易匹配,可进一步提高共模抑制能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I:
彭工说的很对

网友J:
看不到图了.....

网友K(2013-03-22):
刚好在研究差模共模输入阻抗。。。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只要开环增益很大,差模阻抗不是特重要。
2,共模阻抗要大,除非源阻抗极小。
3,回2楼:

第三条什么意思啊?

能详细讲讲么?

共模阻抗很难一致还是抑制?

共模阻抗匹配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4-01):
3,回2楼:
   共模抑制与共模阻抗的匹配度有很大关系,当干扰源阻抗也很大时,很大的共模阻抗很难一致,
   就会转换为差模干扰。
   所以从抗共模干扰角度,干扰源阻抗一般较大,减小共模阻抗一方面可衰减干扰,另一方面共模阻抗相对
   容易匹配,可进一步提高共模抑制能力。

彭工,您好,你第2条说共模阻抗要大(共模阻抗要大,除非源阻抗极小。)  你这里又说减小共模阻抗一方面可衰减干扰, 请问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