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压电源的一些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7-12-05):
如图是《晶体管电路设计》中要设计的可变电压电源的电路图,原文输入是有效值为14V的交流信号,我自己换成峰值为19.8V的正弦波。该电路的设计目标是:输出电压为3V-15V,在输出15V时可输出500mA的电流。负载阻值是我随便输的。

我是新手,我的问题如下:

1、我一直对分析这种多级放大电路很头疼,虽然明明知道此电路是共射+加射随电路,但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分析直流工作点及计算放大倍数。特别是对图中Q3连接到Q2基极处的电流关系不太清楚,比如Q2的基极电流和流过R1的电流相比什么情况下可以忽略?如何才知道它们之间什么条件下满足10倍的关系?在简单计算时如何判断?

2、书中假设Q1和Q2的hFE分别为60、70,认为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时,需要最大为0.1mA的Q2基极电流,该电流由R1提供给Q2基极,说R1值太大,就不能给Q2提供基极电流。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

3、在输出电压15V,输出电流为500mA时,为了流过Q2基极电流在0.1mA以上,取R1=2.2K,使流过R1的电流为Q2基极电流的10倍,R1设定太小电流就浪费了,请问这又如何理解?

4、C2起到什么作用?Q3如何计算放大倍数?

先想到这么多,请大侠帮忙。

网友A:
这个电路有好几处不妥

首先,输出要达到15V,用峰值19.8V(有效值14V)的交流电源是不够的。桥式整流后一般会有2V左右的压降,也就是输出直流峰值约18V。在滤波电容上产生锯齿形纹波,纹波的幅度与负载电流和C1有关,可以粗略估算为0.5A*0.01s/1000uF=5V。这样,C1上的谷底电压就只有13V左右,显然不行。
所以,交流输入电压至少要再提高4V以上。滤波电容C1也最好增大到2200uF。

其次,2SC1815是小功率三极管,用它作电源主调整管太离谱。

再有,稳压二极管D2的上端应该接一个电阻到稳压输出端,为D2提供工作电流。

下面回答楼主提的3个问题。

1,流过R1的电流等于 (V1-Vout-1.4)/R1。V1是C1上的电压,Vout是稳压输出电压,1.4是Q1、Q2的B-E压降。问题在于V1和Vout都有很大的动态范围,计算时应该取最不利情况下的数值。V1是带有纹波的锯齿形电压,这里应该取最大负载电流时的锯齿最低点(谷底)电压。Vout则应取最高值15V。
前面已经说过,输入交流电压不够。假定提高输入电压后,使得最大输出电流时C1上的纹波最低点电压能达到18V,那么R1电流为(18-15-1.4)/2.2=0.73mA。在最大负载电流时,Q2基极电流需要0.1mA,剩下的0.63mA就是流入Q3集电极的电流。可以看到,R1上的电流还达不到你说的10倍的关系,也就是输入电压还应该再提高一点。

2,R1太大,按照上面所说算出的最不利条件下的电流就减小,如果小到接近0.1mA,就不能在保证Q3正常工作的同时向Q2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

3,Q2需要的电流为0.1mA,Q3正常工作的集电极电流一般有1-10mA就够了。R1设定太小,R1上的电流扣除Q2基极电流后剩余部分都要流入Q3。再考虑到电源的动态范围很大,在输出电压Vout=3V且空载的条件下,R1上的电流比上面所估算的要大10多倍。所以R1的取值必须兼顾两面,太小也是不行的。

4,C2的作用是提高纹波的负反馈系数,有利于降低输出纹波。
Q3的放大倍数不易准确求出。由于Q1、Q2达林顿输入电阻很大,Q3集电极负载电阻可以认为就是R1,放大倍数是R1/Re。Re包括D2的动态电阻以及Q3的B-E结电阻,Re只能大致估计为数十欧姆的样子。

网友B:
搬个凳子

有点头绪
不过还是先看看
哈哈

楼主:
顶下

我对多级放大器很头疼,不知道如何分析直流、交流电压、电流关系。
比如R1取的阻值大小对Q2基极电流影响多大?Q2基极电流在什么条件下与流过R1电流相比可以忽略?请大侠能否给个好的多级放大器分析思路?多谢

楼主:
顶给热心人

网友C:
Tuwen 是真热心

其实这个电路,楼主贴的是仿真电路,仿真一下就全知道了。

楼主:
非常感谢tuwen!

我会慢慢体会你所讲的。
至于用2SC1815,原图是2SD1406,但multisim中没有这个型号,我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就选了一个。(对晶体管的替代还没怎么入门)

网友D:
Re:tuwen

  好热心,好详细哦,收了,3Q

网友E:
write back:

电路在哪呀?看电路贴,没电路怎么行呀!

楼主:
to tuwen

今天又仔细看了你的回答,感觉收获挺大的。不过我还是有一些疑问,现提出如下:

1、    你的解答中提到“纹波的幅度与负载电流和C1有关,可以粗略估算为0.5A*0.01s/1000uF=5V”,是基于全波整流计算纹波电压公式:Vr=Vm/2fRC1吧?其中Vm为电容C1上电压峰值,R应该是C1向右看过去的等效电阻,但这个电阻好像很难求解。请问你的公式为什么直接用最大输出电流500mA进行估算?是因为放电电流主要流过负载电阻?

2、“稳压二极管D2的上端应该接一个电阻到稳压输出端,为D2提供工作电流”,原电路图中没有接这个电阻,请问有什么影响?

3、根据你的计算,R1=2.2K时流过它的最小电流大概为0.73mA,与流过Q2基极电流比不到10倍,为什么要取10倍左右,是满足在近似计算Q3放大倍数时,Q3集电极负载近似看作只有R1?

4、此电路工作时应该是Q2、Q1先导通,然后Q3再导通吧,通过R1提供Q2基极和Q3集电极电流,但书中说“R3如果取得过大,则不能提供Q3的基极电流,如果过小则无用电流变大”。请问这句话如何理解?分压电阻的取值对Q3基极电流如何影响?

作为新手我的这些问题可能很基础,不过理解这些对我很重要,还请解答,谢谢了!

网友F:
瞎搞

原理图错的。

你那D2的稳压值是多少啊??

Umax=(R3+R2)/R2*(Uz+Ube)
Umin=Uz+Ube

还有这电路的UMAX做不出15V

D2怎么都不接个限流电阻? 你D2怎么工作啊??

楼主:
呵呵,我是新手。

如图是日本人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里面的,原本就没带限流电阻,里面的晶体管我在multisim中找不到,我就选了两个代替。

我想问的问题都在11楼了。

楼主:
这个是书中原图。

网友G:
回11楼

"0.5A*0.01s/1000uF=5V"应该是用U*C=I*t 这公式吧....

楼主:
回dgluc

你的这个公式应该是此电路理论上最大的纹波电压吧?

网友F:
11楼的问题太诡异了。

你通过线性稳压电路学习晶体管的使用有些过。

个人感觉你把这个线性稳压原理搞懂,比那些诡异的问题更重要。

线性稳压电路(图C1以后的部分)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调整管(Q1 Q2),基准电压(D2),采样环节(R3 R2),比较放大环节(Q3)

基准电压,采样环节,比较放大环节构成了一负反馈,

具体分析:Uo增加 Ubq3增加 Ucq3减小(共射反向放大) Uo减小(共级同向放大)

设计时首先你要确定基准电压(D2的稳压值),然后让D2正常工作,然后设计你的采样环节,公式Umax=(R3+R2)/R2*(Uz+Ube)   Umin=Uz+Ube

关于D2:稳压管工作在反向截至区,假如工作电流太小,则稳压效果不好,工作电流太大,则可能烧管子。(看看稳压管的伏安图)你的这个图D2的工作电流太小需要从Uo引电流过来。

11楼的问题:
1)我也不懂
2)0.73mA的工作电流太小了,D2不稳定。
3)在模电种10倍就是远大于的意思。用于简略计算。
4)......

楼主:
多谢fluke56512 !

可能我表述问题的方式有问题吧,呵呵。
一看到这种多级晶体管链接就不知所措了。
另外第4个问题中带引号的部分是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原书中的话,可能翻译的问题,读起来很难理解,所以由此一问。

至于[此电路工作时应该是Q2、Q1先导通,然后Q3再导通吧,通过R1提供Q2基极和Q3集电极电流],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H:
.

Q3的基极电流是从R3上分得的啊,R3大的话IR3变小,导致IB变小

网友F:
RE

对 呵呵

我经验是先判断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比如 集电结反偏 发射结正偏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多谢

我觉得判断三极管基极电流是由谁提供的对分析电路比较方便?
比如图中Q3基极电流是由输出电压供给,Q2基极电流是由输入电压提供吧。

网友H:
.

单独分析不方便,考虑相互影响时会方便一点

楼主:
回kyy

那应该如何分析才能把电路图看得简单明了呢?

网友A:
回复catwang

1,纹波的估算法,就是15楼说的公式。这种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交流电源仅仅在峰值附近一个很小的时间范围里才对电容C1充电(也就是导通角很小),大多数时间都是由电容C1向负载放电。放电时间可以近似认为等于两个峰点之间的时间,即0.01秒,所以C1上的电压下降是0.5A*0.01s/1000uF=5V。当然这是一种粗略的计算法。为什么取最大电流进行估算?因为所求的是在“最不利情况”下的R1电流,即R1的最小电流。C1上的电压最低而输出负载电压最高,就是对R1最不利的情况。负载电流最大时,C1上的电压跌落最大。

2,原电路中没有为D2提供工作电流的电阻,D2依靠Q3的发射极电流也可以工作。但是,如果Q3的工作电流变化较大,会使得D2上的电压发生较大变化,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3,取10倍左右,可以认为是一种设计惯例,说不出太大的道理。

4,这个电路刚加电时是如你说的“Q2、Q1先导通,然后Q3再导通”。
R3与R2组成电压取样分压器,选取阻值时,一般是使Q3的基极电流比R3、R2中的电流小得多,这样Q3的基极电流就不会对分压比产生显著的影响。但R3、R2的电流是负载电流的一部分,R3、R2取值过小,就会占用过多的负载电流,这就是“无用电流变大”的意思。

网友I:
tuwen回答得真好

敬礼!

楼主:
受教了,多谢热心的tuwen

这些知识的了解对电子新手都是很必需的,再次感谢!

网友J:
求开关电源设计

我司需要设计加湿器电路,你有兴趣吗?设计费面议,请联系廖先生:139 2820 9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