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的戴维南等效电压、电阻和诺顿等效电流、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2-06):
晕~~~

戴维南:
电压 Vin/2
电阻:R/2

诺顿“

电流 Vin/R
电阻:R/2

楼主:
谢谢,不过不好意思,再从新帮算一下好么?

楼主:
不用了,谢谢!我懂了!

网友A:
ORZ

戴维南:
电压 Vin*[R2/(R1+R2)]
电阻:R1//R2

诺顿“

电流 Vin/R1
电阻:R1//R2

网友B:
按定义理解解决

不用多想

网友B:
戴维南定理是针对封闭含源网络的定理,本题不适用

直接按普通电工计算方法就可以解决。
//////////////////////////////////////////////////////////////////////////////////////////
戴维南定理(也译作戴维宁定理)是由法国科学家L.C.戴维南于1883年提出的一个电学定理(由于早在1853年,亥姆霍兹也提出过本定理,所以又称亥姆霍兹-戴维南定理).其内容是:一个含有独立电压源、独立电流源及电阻的线性网络的两端,就其外部型态而言,在电性上可以用一个独立电压源V和一个松弛二端网络的串联电阻组合来等效.在单频交流系统中,此定理不只适用于电阻,也可适用于广义的阻抗(electrical impedance).

此定理陈述出一个具有电压源及电阻的电路可以被转换成戴维南等效电路,这是用于电路分析的简化技巧.戴维南等效电路对于电源供应器及电池(里面包含一个代表内阻抗的电阻及一个代表电动势的电压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等效模型,此电路包含了一个理想的电压源串联一个理想的电阻.

任何只包含电压源、电流源及电阻的黑箱系统,都可以转换成戴维南等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