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模拟器件搞死了

楼主(2007-12-06):
谁来教教我模拟AGC调试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数字接收机大部分时间工作正常,
但是有时容易出现信噪比恶化两三个dB的现象
前几次加电时出现的概率大一些,
但是反复加电或者长时间工作后加电出现的概率几乎为0,

基本确定不是后边数字处理的问题了,

有何解决之道???

网友A:
问题不错,可是欠具体啊

楼主:
a

AGC后边接AD,
AD之后是数字处理

网友B:
还是贴图吧

用什么做的AGC?用了什么需要预热的器件?是输入信号本身信噪比恶化还是电路信噪比恶化?怎么测的信噪比?

楼主:
是这样

AGC是中电13所的JGF051A,不知大家用过没有。它的输出端功率可调,用一个电阻。已经调节到AD的工作范围之内且有足够的余量不会溢出。
AD是AD6644,大家应该都很熟吧。
FPGA是virtex2,dsp是c5416

中频接收机的结构如下——
BPF带通滤波器—中频AGC——AD——FPGA——DSP

我说的信噪比恶化是用信号源和噪声源测试的,
比如正常情况下接收机在信噪比-10dB下接受数据还是正确的。
大部分情况也是正常的。
异常情况就是有时开机,在-10dB就收不到数据,非得到-7dB才能收正确。

出现异常的概率不是很大,如果不是反复测试很难发现。
但是前几次开机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连续开20几次后就很难出现了。

我觉得不是后边fpga,dsp软件的问题。只可能是前边的模拟部分。BPF没什么可说的。只能是AGC和AD。
这个AGC已经背面大面积接地了,当初设计时经验不足,没有加电阻网络来匹配。AD和fpga之间也没加匹配电阻
我有按照手册在有一个管教加了大电容,降低响应时间来提高稳定性。
飞线在AGC和AD之间加了隔直电容和匹配电阻。电源、地之间又加了100uf大电容。输出端功率也来回调大调笑试了。采取了一堆措施,能在正常时感觉接收情况更好一些,但是依然不能抑制这个异常现象的出现。
不知道是不是自激还是哪里串进来的干扰。
实在是没招了,大家帮帮忙把。

网友C:
看起来不是AGC的问题

量一下中频AGC输出端的电平,故障时如果信号没衰减,就不是AGC的问题

楼主:
d

测了故障时的AGC输出,
纯信号,没加噪声。
好像和正常时有点区别。

调制信号波形基本一致,但是地线上有噪声幅度比较大的那些位置(信号,噪声都不加时看的),那些位置的调制信号波形畸变程度不太一样。

如果是AD的问题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怀疑过电源,或者是时钟干扰
但是故障时用数字示波器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网友D(2013-06-24):
做做fft吧,哥,很清楚就能看到是否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