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放大器再加一个AD620就混乱?

楼主(2007-12-07):
我用 op177做了一个的带通放大器(低通一级、高通两级,8000倍,20-10000Hz),效果良好,可是后面再加一个AD620 或AD521放大10—100倍,结果无法使用,全是混乱的信号,请教原因。谢谢

网友A:
电路图贴出来看下

混乱信号是怎么样的?太模糊了

网友B:
放大倍数这么高,自激了吧?输入输出肯定要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