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300W直流电机选择什么芯片,请赐教

楼主(2007-12-07):
(无正文)

网友A:
我最近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

我最后是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的,
我当时也找过,但没有找到这样一种芯片,像L298之类的功率都太小,
如果用分立元件的话太复杂,而且成本太高

网友B:
如果需要连续控制转速,那就非PWM不可了

如果只要控制正反转,大可不必那么复杂。

网友C:
典型的H桥,用4只场效应管加驱动电路构成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