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双向可控硅的门极触发电压和门极触发电流?

楼主(2007-12-07):
图1是MOC3081的典型应用电路,图2是图1里用到的双向可控硅FKPF12N80的门极的参数,我的问题是:

一、怎么理解FKPF12N80的门极的参数门极触发电压VGT和门极触发电流IGT,是器件允许的最大值,还是保证可靠触发的最小值?

二、按图1,FKPF12N80的门极触发电流如何计算?

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图1是MOC3081的典型应用电路,图2是图1里用到的双向可控硅FKPF12N80的门极的参数,我的问题是:

一、怎么理解FKPF12N80的门极的参数门极触发电压VGT和门极触发电流IGT,是器件允许的最大值,还是保证可靠触发的最小值?

二、按图1,FKPF12N80的门极触发电流如何计算?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一、你那个图2,向上多取一些,就看见了。应该是由于器件参数分散性保证可靠触发的最大值,即门极达到此电压或电流就可以保证触发。
二、图中门极电流与240V交流瞬时值有关。

网友B:
是可靠触发的最小值

大于表中数值都可触发

楼主:
如果按240V有效值计算,门极触发电流?

如果按240V有效值计算,门极触发电流是 I= U/V = 240V/360 = 0.67A 吗?

还有双向可控硅的门极输入阻抗是多大?双向可控硅手册为什么没给出门极能
承受的最大电压和电流这些参数呢?

网友B:
这样算肯定不对啊.

门极能承受的电压应该跟其他两极耐压一样把.所以只要不要超出管子标出的耐压值(比如400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