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220V市电封闭网络里加载与提取数字信号。

楼主(2007-12-07):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市电网络里加载可编程的数字信号,并如何提取。谢谢。
     由于重新开槽布线成本过高,遂考虑能否只用市电网络。主要用于市电网络上的各用电器的电源控制。
                                           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

叫电力线载波,有专用芯片。

网友B:
如果只传一个开关量信号,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C:
呵呵,LS正解

要求高速的话就用电力线MODEM

网友D:
去通讯技术坛里看看老帖

电力线载波技术在一定范围内还是不错的。

网友E:
philips有专门针对家电控制的电力线通讯芯片,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我似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