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放大电路各级如何联?高手请出招

楼主(2007-12-07):
我用Pspice分别设计了两个放大电路,给前级所加的负载电阻值和后级的输入电阻一样大,但是把两个电路用阻容耦合方式级联时,两个电路连接点的波形与前级单独设计时相差很大,输入信号是20khz。
请问: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波形变形?
各位高手设计多极放大电路的步骤是怎样的?。。。。

请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A:
.

放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基本搞定

搞定了,呵呵,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模拟后级时,信号源没有串联前级的输出电阻。串联以后,模拟结果是一致的。

不知道各位在设计多极放大电路时有什么心得?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