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7输出失真严重,有办法么?

楼主(2007-12-08):
单电源供电,差放,1mV,1Hz方波输入,放大倍数100倍,输出波形高低电平都是向右斜的.

网友A:
带宽就那么大

边沿不陡,也是正常

网友B:
应该不至于

1Hz方波,频率相当低,100次谐波也才100Hz。运放增益100倍,整个电路只要求运放有10kHz的增益带宽积。估计问题不在运放。
把电路(包括测量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不是上升沿不陡

是垂直上去之后,高电平不平,是向下斜的。

楼主:
电路是这个

楼主:
不像是平常过冲的波形

网友C:
可能示波器用了 AC 耦合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B:
赤铸 说得太保守

“可能示波器用了 AC 耦合”
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是这个原因。
我在3楼说“包括测量电路”时已经怀疑到这一点。
1Hz的频率,哪个示波器AC输入也不保证带宽。

网友E:
请问为何用了AC耦合,会有这种现象啊?

网友B:
“请问为何用了AC耦合,会有这种现象啊?”
示波器带宽低端不够低。

网友F:
学习了

示波器好象可以测1HZ的吧

网友E:
谢谢

示波器带宽低端不够的话,就引起了这样的失真是吧?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昨天晚上没上网,一直在调,怀疑是电容耦合或RFI电容不配对的问题,就把电路周围所有的电容都吹下来试,弄了个大电桥挨个测电容。到最后才发现是AC耦合的问题。

网友G: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9楼maychang喊得那么大声你都没听见

网友H:
是啊,那么多人都说过了...

网友I:
示波器的AC输入,就相当于在你的输出端串联了一个0.1uF左右的

楼主:
昨晚上网络坏了,没办法

那要是想不失真的传输这个1Hz的方波,串联的电容应该怎么选好,我从1nF到100uF的电容都试过了,还是变形严重,不过100u的效果要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