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电路中的FDN304是否有可替代的芯片?(附图)

楼主(2007-12-10):
FDN304市场上比较少见,是否有可替代的,市场上比较多的芯片可替代。
另:这两个mos管 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
谢谢!
补充一下哈:FDN304是MOSFET-P

网友A:
随便找个低Vgs的P沟道MOS管代替即可

这里用来做开关用的,以分别测试X、Y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