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4V电压自动切换的LED灯该如何设计电路?

楼主(2007-12-10):
我有一个LED灯,是由42颗LED组成的,要求是输入电压12V或者说24V时,所有的LED都全部能正常工作,就是说流过每颗LED的电流要求在12mA左右,用三极管和二极管自动调节。请哪位大虾帮我画一下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A:
要是能发明一种在这边论坛里面提问

那边就出来电路板的机器该多好啊!

网友B:
楼上说话有意思

回楼主:
可以用分立元器件做恒流电路,不过在24V输入时效率甚低。最好是做一个恒流的开关电源。

楼主:
怎么做呀?

电源怎么做呀?我只要电路,输入电压是12V或24V的。电路要求要简单才行呀。

网友C:
只用一个24V的继电器行吗?好象是很简单了,

楼主:
5楼的肯定是不行的呀

5楼的肯定是不行的呀,我说了是自动的呀。没有开关也没有继电器这类的东东的,用三极管和二极管调节的。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B:
楼主肯定是不知道5楼 manbo789 提出的电路如何工作的

5楼的电路是自动的。虽然有些缺点,但可用。

网友D:
还是不知道楼主想要干什么

看看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42LED的LED汽车灯

我是想做一个42LED的LED汽车灯(车灯一般要么12V要么就24V),是三颗一串的,每个LED的压降是1.9V的,这个灯要求可以输入电压在DC12V和24V时,所有的LED都可以正常工作,就是说不管通12V还是24V的情况下,流过每个LED的电流都是12mA左右。有个限制条件就是不可以用继电器,只可以用三极管和二极管来实现“自动调节”,因为空间比较小,容不下继电器,各位大虾现在明白了没有呀?靖大虾帮我画下电路图。

网友E:
那就把5楼电路“翻译”成不用继电器的

大致是用12V以上的稳压管,串联在晶体管基极,用这个晶体管的输出再去控制一个开关网络

5楼电路其实蛮巧妙的,这个功能用MOS管,电路比较复杂
成本允许就用模拟开关

更稳妥的是用maychang说的开关恒流,这样电压能适应很宽范围,而不只是两个

网友F:
开关电源,输入12~24,输出9V或者更低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42LED的LED汽车灯

那就请哪位大虾帮我画下电路图呀,就按赤铸说描述的,不要出现二极管、三极管和MOS管以外的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G:
哈哈~~~模拟人总和数据人想的不一样~~~

楼主:
我也明白manbo789的意思,谢谢manbo789

我也明白manbo789的意思,这个电路很简单可靠,而且做出来的灯的光效率也很高,但是因为元件体积过大,无法做到防水,就无法满足车灯的要求了,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网友E:
继电器有小体积的,DIP8芯片那么大

楼主:
继电器真有有小体积的DIP8芯片那么大??

继电器真有有小体积的DIP8芯片那么大??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太感谢赤铸和manbo789这两位师傅了,真的很谢谢你们!也谢谢参与这个问题所有的大虾们!!

网友C:
我见过一种欧姆龙的继电器,DIP8芯片那么大,防水,

网友E:
表贴双路单刀双掷,全密封

网友H:
继电器

24V的继电器接12V的电源可能导通吗?如果导通了用继电器就控制不了。

网友I:
直流24V的继电器的吸合电压一般在16-18V

但是电压从24V跌至12V时可能释放不了

网友J:
谢谢赤铸和manbo789两位师傅指点!!

如果都要它导通我还要它有什么用呢?在12V时静触点导通呀。谢谢赤铸和manbo789两位师傅指点!!

网友K:
12V继电器串12v稳压管,看你12v怎么通.

网友L:
外行也来抢生意了.哎...

网友M:
这样不好,

不管怎么切换,24V都要白白发热,功率还不小!
开关电源恒流才是正道

网友N:
电路可以拿去用,但版权归本人所有,哈`~~~~~【图】

网友O:
12mA,普通三极管就可以

awey好图

网友N:
在Q3的集电极与Q2的基极接个大电阻,效果会更好。

网友O:
原来awey留一招

不过加个大电阻效果会更好不明白?

网友N:
加点正反馈,避开临界点上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我已经制做成功了!

我已经做成功了而且电路简单,还保证了出光效率。非常感谢manbo789、 赤铸和 maychang 这三位大虾。很想拜你们为师傅,可以留下你们的QQ吗?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N:
在汽车上用的要小心点

24V继电器吸合后,电压降到12V继电器不会释放的。

汽车中震动比较大,在12V时,如果继电器一旦因震动而吸合后,就不容易释放了。

网友P:
在汽车上用不关心效率的么???

呵呵 恒流多好啊!还节能环保。^_^

楼主:
虽然用继电器很好的保证了这个灯的出光效率

对呀,awey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到呢,对呀,用在汽车上的,汽车的震动性比较大,虽然用继电器很好的保证了这个灯的出光效率(出光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比其它的任何电路光效都高),但它的弊端可能也暴露出来了。24V继电器吸合后,电压降到12V继电器不会释放的,这点很对,但是同一辆汽车上的电压要么就是12V,要么就是24V的,它只有个很小(1V-3V)的波动范围,不会在12V与24V之间来回变动的。只不过我也想知道awey的电路图中的Q1、Q2、Q3都是什么型号的呀?能简单说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E:
要么就是12V,要么就是24V的

那还自动干吗,弄两套电路
或者弄几个跳线开关手动选择

楼主:
不是要备很多规格在那里

大版主呀,有手动开关怎么防水?LED灯有很多种颜色,再弄出两种电压,别人卖灯不是要备很多规格在那里?况且这是我们的客户要求的呀,就是说想尽量缩小规格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灯。

网友Q:
5楼的电路实际上不能工作吧

我想继电器从24V切换到12V触点不会释放。

网友E:
能否释放的问题的确要实验

令 K = 继电器最大动作电流÷最小释放电流 (肯定大于1)
K 远小于 2 (例如 1.5 以下),选择合适的限流电阻,这个原理才能可靠工作

增加规格数要增加成本,电路复杂也要增加成本,其实最后是个成本核算的问题
如果客户指明就要一种规格,就不用核算了:)
如果不是,可以设计通用板,选择不同焊法组织生产

网友B:
24V继电器电压掉到12V情况根本不必考虑

这个东西用在汽车上,汽车上电池电压不会从24V变到12V,一定是先到零——从车上拆下来。

这么费力,实在不值得。汽车上电器多了,有几种是24V和12V通用的?你见过吗?原来的灯也不是24V和12V通用的。

网友O:
用在QQ车上吗?成本要降低呀

网友E:
maychang 说的有理,点醒梦中人啊

楼主:
没有规定用在哪款车的呀

没有规定用在哪款车的呀,除了摩托车,其它的什么车都可以用,因为摩托车是6V电压的。这就是我这款灯的独特之处和价值亮点所在呀。

网友L:
汗一下.摩托车是6V/12V.

看来要占领摩托车市场还得再加点工夫.

楼主:
摩托上大部分都是6V的

摩托上大部分都是6V的,也有一小部分是12V的。你想占邻摩灯市场?你是做什么的呀?

网友O:
摩托上可不会用48个LED

网友R:
五楼的电路我认为不行,24V的继电器12V是会可靠导通.

网友S:
恒流电路

3楼的用分立元器件做恒流电路,不过在24V输入时效率甚低。最好是做一个恒流的开关电源。 可用。

网友T:
你把12V,24V都稳定在12V,或者9V

你把12V,24V都稳定在12V,或者9V,这样无论你输入是24还是12,输出总是稳定的,然后再做一个恒流电路,正如你说的12MA,不就可以了。

网友U:
简单,四个器件搞定

电流可以根据要求改变电阻来设定

网友V:
找个LED Driver算了

楼主(2008-04-11):
请问52楼?

请问52楼,你能说说你的工作原理吗?你的Q1用什么型号的呀?D1的稳压值是多少或?

楼主:
请52楼赐教!!

请问52楼,你能说说你的工作原理吗?你的Q1用什么型号的呀?D1的稳压值是多少或?

楼主:
请问图中的Q1用的是什么型号呀?

请问52楼,能说说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图中的Q1用什么型号的呀?D1的稳压值是多少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