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Hz的时钟源怎么做

楼主(2007-12-10):
我要做一个1GHz的时钟源给DDS用,3.3v逻辑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用100M的有源晶振然后取10次谐波的方式可以吗

网友A:
有专门的时钟芯片

楼主:
谢谢00,我查查

楼主:
没找到

没找到,难道用VCO加PLL,这样是不是比较忙复杂了啊

网友B:
1GHz,走板子,还3.3V?

用的什么 DDS?或是用 FPGA?
这种情况还是用片内 PLL 稳妥

网友A:
ADI网上有的。

网友C:
VCO+PLL是最常用的方法

    特殊的低成本变通**:用915M的射频芯片,改基准晶体的频率,然后配置合适的寄存器数值后启动“发射”即可,呵呵,当然,设计是要有些技巧的,原手册中的一些元件数值要适当更改以取得最佳性能和精度。如果需要的是较高电平,后面还要加放大器,VCO+PLL方案也同样。

网友D:
温度漂移不好处理。

网友E:
1GHz,3.3v,这... 是多少dbm?

网友F:
头次见想这样做DDS的

要我说
老老实实的PLL吧
DDS就比PLL高级么?

网友A:
冬瓜,DDS能出任意波形,PLL能出么?

网友F:
PLL不能

PLL能好几G
DDS能么?
更何况DDS搞出来比PLL纯净?
各有各的用处,俺不是说DDS不好,只是频率太高的时候,还是用传统方法
以前软件无线电那么火,现在也渐渐回归主流了,不是说软件无线电不好,而是现有条件下,还暂时比不上传统方法

网友E:
蛋蛋,问题是DDS是靠什么来工作的呢?

是先有时钟,还是现有DDS输出波形?

网友A:
先有时钟,所以我推荐给搂主的是时钟芯片啊

其实里面也是PLL。

楼主用DDS的目的就是做函数发生器吧,如果照冬瓜说的那样,只要正弦波什么的,谁那么无聊,去用DDS啊。

网友F:
都用上1G的时钟了

还能叫函数发生器?
高频信号源吧,嘿嘿
还没见过DDS做的高频信号源,如果有,RF仪器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楼主:
是AD9858

楼上几位别争了,小弟不才,手里有两个AD9858,想试试,但上面最高1G的时钟信号,比之怎么搞。从楼上几位的争论中学到不少东西,希望几位给个好办法,怎么能给AD9858加个很好的时钟信号,谢谢

网友A:
9958可以直接用低频的晶体啊,内部有PLL。

网友G:
碘频率源。半个火柴盒大,近千美金

网友H:
楼主一个常识错误把大家忽悠了!

用AD9858 就要用 1G 的外频?晕死!

网友I(2009-11-14):
都用上1G的时钟了
还能叫函数发生器?

建议 木头东瓜 可以参考一下TEK的AFG3000系列DDS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最高可以输出到240MHZ的正弦波,采样率(也就是DDS芯片工作的时钟)为2GHZ~~~

当然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就是RF信号源了,输出当然就不会用DDS来搞了,当然也就不能输出任意波形了~~~
而且DDS有自身的好处:

比如扫频:比如从1HZ到扫到300MHZ可以做到微妙级...

楼主:
这贴我发了半年了,还有人回!
现在自己已经做出来了,LC振荡器,当然L是用的微带线,在自己做个PLL,就OK了。
9858是不一定要1G信号源,但是我要发挥它的最高性能,不用行吗?
另外不是所有的DDS都带内部倍频器的,9858要是带的话,我费那劲做1G的参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