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电路,怎样保证负载的电流恒定

楼主(2007-12-11):
请教恒流电路,怎样保证负载的电流恒定,在电路中电流总是随着负载的功率变化而变,怎样才能恒定电流,

网友A:
总得先把你的原理图让大家看看吧?

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实现恒流的,怎么能提出改进方法呢?
你的问题也让人迷惑:“怎样才能恒定电流,从而来控制负载的功率”,你倒底是要控制电流还是控制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