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频率,占空比的PWM信号如何控制LED亮度

楼主(2007-12-11):
1.发光二极管D1,不是普通的LED,它外形和普通的LED一样,但里面集成了一个台湾产的IC,用做闪烁。3--10V电压,频率是2.5HZ,占空比是固定的25%。

2.要求是其它3个普通的LED和D1,同步闪烁,并且亮度要高。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D2,3,4,亮度不够,虽然能通过改变限流电阻R1,来提高亮度,但此时通过D2,3,4的电流有60多毫安。我怕长期下去寿命有影响。

3.能否加些电容,电感而改变三极管Q1输入的PWM信号的占空比?
(不用555,其它的单稳态IC)。

谢谢!

网友A:
LED要是非要“60多毫安”才年度够的话那是你的LED有问题,

你应该选用超高亮的LED!
并且让它们在额定电流下工作。

PS:
1、D1能承受24V的耐压?
2、R2有点大

楼主:
占空比小

1.LED已经是选择高亮了
2.因为占空比小,所以亮度不够。亮100毫秒,灭30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