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占空比调整回50%

楼主(2007-12-11):
如何将占空比调整回50%

楼主:
没人

没人给点思路和建议啊?

网友A:
具体是哪边宽?可以用电阻不对称的电路调整占空比。

楼主:
高电平

高电平变宽了,怎么能把高电平整窄点。

网友A:
用一个二极管,并联一个可调电阻,二极管正极朝左

串联到U1A和U1B之间,然后调节变阻器。 注意二极管的速度。

网友B:
异或倍频再分频

也许麻烦些,但占空比很准

网友A:
不见得,楼主的信号源本来就是50%的,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

两边驱动能力不一样引起,分频输出的结果也不一定就是50%的了。

换个高速点的芯片,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B:
没注意这个,呵呵

方波占空比变化,那就是 TPLH 和 TPHL 不等(skew)造成的
不过,他的周期是 1us, 占空比变化,那 skew 至少是 0.1us 量级,延时就更大了,太慢了吧?所以怀疑信号源是正弦波才会这样

网友C: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楼主输入信号只有4V,逻辑器件5V吧?这样会造成高电平输入反应慢,反向后就高电平长一些。

楼主:
sharks

sharks 的是正确的
实际情况
方波输入是3V 第一级非门4V 第二级非门5V 频率33M

网友A:
那就使低电平的驱动能力稍稍弱点。

网友D:
输入电容隔离,U1A两端并个1M的电阻

网友B:
电平不够,直接用 HCT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