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达林顿为什么VCE这么高?

楼主(2007-12-11):
现在这个H桥可以正反转,为什么上面的两个达林顿的VCE在4.5V,下面是0.6V呢?所有电阻都是1K

网友A:
上面两个达林顿管CE压降比较大

是因为驱动不足,未能进入饱和。
注意上面两个达林顿管基极通过电阻和普通三极管加光耦接到12V,导通时发射极电位高于地电位很多,而下面两个达林顿管基极驱动也是接到12V,导通时发射极仍是地电位。

楼主:
那请问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A:
如果仍用NPN管,另加电源(你的电路不能加自举)。
如果可以换管,上面那些都改成PNP管。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三极管另接电源?

网友A:
看来,我在2楼的回复楼主没看或是没看懂

上面的光耦和非达林顿小功率三极管集电极接到一个更高的电源上就行。

楼主:
我模拟电路学的烂的我自己都受不了

谢谢大虾,要不是电机功率大我肯定找数字集成电路!现在发现了,如果我用PNP的达林顿管就可以不用改电源了,和三极管做的H桥的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