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a2277为何总是发烫,烧毁

楼主(2007-12-12):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
用2个opa2277搭成个差分信号放大电路,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发烫,直至烧毁
输入信号是0到8mV的低压差分信号

网友A:
查查有没有自激

网友B:
是不是和opa2277的负载也有关系?

楼主:
回sharks & Littleken

后面接的是一个二级放大,然后直接ADC
电路图如下:

网友C:
dd

你的输入信号有没有干扰?

楼主:
回gig191

输入信号是0到8mv的压力传感器信号,用的是老外的东西,干扰应该没有

网友D:
你这是差分放大电路吗?

楼主:
回john1986

对头

网友E:
不懂

运放的4脚到-12V间为什么还要接R20?

网友C:
dd

测一下R39上电流多少?

网友F:
嘿嘿

信号被反射啦,当然热了

网友D:
请教 木头东瓜

信号被反射被发射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F:
别请教我拉

我也是半吊子货,呵呵
所谓的反射就是本来应该送出去的信号或者能量,又被送回来了,所以吃不消了,所以发热了

你就理解成自激吧,呵呵
俺也是随口乱说地

网友G:
信号被反射

你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木头东瓜应该是说阻抗不匹配的原因吧~~